企业
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07-04):
FX2N-48MR 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编完梯形图后,不知哪里出问题传输设置呈灰色无法设置com口,电脑也就无法与PLC通讯,最后没办法新建文件可以设置COM端口,把先前编的梯形图复制过来才写进PLC,请教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先把编程那个窗口关掉,不是关闭编程软件,最后到通讯设置那里就可以设置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多半是你电脑的操作系统问题,三菱编程软件有些电脑操作系统安装不了,或者安装好了不能正常用,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后来重装了另的操作系统就好了。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