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5):
请教高手们,欧姆龙CP1H-XA型的PLC怎么使用模拟量输出功能。程序如何写,我想用模拟量输出电压代替定位器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通讯控制变频器啊

网友B:
1、按图接线,根据你的模拟量输出方式选择电流输出还是电压输出的接线方式。

2、软件中设置模拟量输出的分辨率以及启用模拟量输出通道。

设置完毕后重启PLC电源。
3、如果内置模拟方式选择6000的话,那么范围对应的数字范围就是:
-10V~+10V对应于-3000~+3000
1-5V,0-20mA,4-20mA,0-5V,0-10V对应的范围就是0-6000.
也就是说,你选择输出范围为4-20mA,那么当向通道输出3000时,当前模拟量输出12mA.
对于模拟方式选择12000也类似。
向模拟量通道输出你模拟方式中的设定值,0·6000或者0-12000,对于正负10V的方式为(-3000~3000,-6000,6000)。
CP1H的模拟量输出通道0的地址为210CH,通道1的地址为211.
采用MOV方式向输出通道设定数据的方式运作。

Regards
  • 下载积分:+4(jonnyhsieh) 講解清楚

网友C:
    2楼,谢谢,咱又加深了点印象。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太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D:
    学习了,谢谢啊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E:
    谢谢了,说的太详细了。

网友F:
    都是高手,受教了。谢谢

    11628596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