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我刚装8.86GX装不了啊!

楼主(2010-07-05):
说初使化矢败???????/

网友A:
同情一下,是蛮杯具的~~
操作系统应该是什么免激活的,这种版本会修改很多服务,找个未改的版本吧。
Regards

网友B:
引用第1楼于2010-07-05 09:08发表的 :
同情一下,是蛮杯具的~~
操作系统应该是什么免激活的,这种版本会修改很多服务,找个未改的版本吧。
Regards
cvlsam老大的说法没错。。。。

网友C:
WIN7系统下软件还不会完全兼容,还是换成XP吧

网友D:
电脑如果真想用在工作上的话还是先装XP吧,最多下个美化包~~~~~~

网友E:
我也是WIN7(预装),GX与GT都可以安装运行并仿真。
饿米豆腐

网友F:
我现在用的也是8.86的
我有个同事也出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我二电脑都一样
但我是先安装了7,20板本才安装8。86的~~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