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贴图程序 Y000怎么没有脉冲输出

楼主(2010-07-05):
自己参照资料写了一个脉冲输出程序,做仿真的时候,Y000怎么总是OFF状态 ,还有Y002怎么控制它的ON /OFF状态,请大侠帮分析下,谢谢

网友A:
脉冲的不能仿真

楼主:
哦,但是即使Y000输出不能仿真,但是记录Y000的脉冲数量的寄存器D8140应该会记录Y000的脉冲数量达到3000个,对应的Y004应该有输出吧?

网友B:
脉冲指令不能仿真,你使用的这个事三菱那个系列的PLC

楼主:
我用的是FX1s系列PLC

网友B:
你仿真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一个错误提示,d8140是输出脉冲的计数
脉冲指令根本没有执行,就没有输出,D8140怎么会有数值

网友C(2010-10-10):
脉冲不能仿真

网友D:
DRVA指令,需延迟一个周期执行

网友E:
不光是脉冲,所有高速指令都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