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空压机上加变频器

楼主(2010-07-05):
我想在空压机上加变频器以起到节能的作用,但是这方面的经验又不足,有哪位师傅能提供这方面的图和资料啊

网友A:
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的运行频率,进行恒压控制。只是需要关注的是主电机的冷却问题。开始调试时不要把频率下限设置的过低。

网友B:
变频最小频率不能太低,太低压缩机内的润滑不够会损伤压缩机的.

网友C:
空压机并不是加装变频器就是节能,牵涉好几个方面的问题,您的空压机是什么空压机?有多少台空压机一起运行?空载和加载的时间比例是多少?如果你就是得一台空压机的话,都是满载运行才能勉强供够气压,加上变频器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网友D:
我2003年做过125KW的,20立文,用三垦。使用一直到今,注意:
1、最低频率不能低于25HZ-油压低对润滑不好。
2、不能长期工作于满负荷。
3、加速时间在12秒内。
4、调试时要反复进行,电机不能出现快速加减速问题,对缸体不好。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节能在于卸载时50赫兹而变频器控制在30赫兹运行。
压力传感器检测信号气压低时急加载50赫兹运行然后30赫兹运行。
要看你要改设备的加载与卸载时间的比值看又必要改吗

网友F:
对变频器的 过载能力 不怎么了解、假设11KW的空压机 不知选多大的变频器?望各位 大虾 指点!

网友A:
原则上是1:1的容量选择,不必考虑余量。我认为关键只是起到缓启动的作用,因为空压机在达到设置压力时,进气口同时也关闭或者关小了,这时电机已经是轻负载了。加装变频器无法是在这个基础上去省那么一点能源,但是投入变频的资金将是比较大的。要有回报是慢长的。这就是大多数空压机生产厂家未安装变频的道理了。

网友G:
变频器要采用具有高启动转矩的无速度矢量变频器,空压机不能长时间低频工作,工作下限应不低于20hz。选用比空压机功率大一等级的变频器,应配交流输出电抗器可减少电机噪音。系统应具备变频和工频两套控制回路。

网友H:
设计工频变频转换时记得转向要一致。还有停车方式要不要设定啊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I:
先顶后看是美德

网友J:
我们公司刚刚买一台变频空压机.是阿特拉斯的

网友K:
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不如不加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们公司刚刚买一台变频空压机.是阿特拉斯的
保养费用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