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温控器的一些控制针脚问题

楼主(2010-07-05):
各位兄台:
下图为某温控器的几个针脚,由于说明书上没有说明,小弟有有两个问题,特向各位兄台请教.
1.如图中所示,4,5,6三脚为一对 常开常闭触点,
其中5脚和6脚的标识难道是有源输出?
为有源输出的话,我测试却没有电压...
5和6脚的交流符号和正负符号 什么意思?
那个波形图有是什么意思?
2.图右侧中,8和9脚因为标了正负,应该是连热电偶吧?
7脚难道是接pt100用的 ?忘各位兄台赐教一二,多谢多谢
对生命永远热情!!

楼主: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A:
可能是温控器厂家做的通用型外壳,其实有条件打开温控器看看就明白是不是继电器输出。
恩,看明白了,谢谢 呵呵

网友B:
图是通用的,456为温控仪的输出,型号不同可以是继电器输出或电流输出或电压输出,789为温控仪的传感器输入端,型号不同可以是热电偶或热电阻。
多谢大侠,呵呵

网友C:
要有说明书,这是通用端子图,根据型号来查。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看看说明书 或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