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D4 QD75M4 有说明区别?

楼主(2010-07-05):
各位求知QD75D4 QD75M4 有说明区别?

网友A:
有QD75M5這個產品,不是只有DQ75M1,M2,M4,嗎?學習了.

网友B:
不是只到M4的吗?

网友C:
这两种模块区别主要为:
QD75D为差动驱动系统,这个定位模块可以接三菱的通用伺服(即三菱A型伺服),也可以接其它品牌的通用伺服,还可以接步进电机,进行定位控制。
QD75M是使用SSCNET连接方式控制伺服,必须接三菱专用伺服,即B型伺服,可以在QD75M侧设置伺服参数并使用SSCNET把它写入伺服放大器或是从伺服放大器读出。
QD75与PLC CPU的I/O信号也有不同之处,QD75D中的Y1是禁止使用,但在QD75M中Y1为所有伺服机构ON,此信号必须接通方能驱动伺服,如果未接通而启动伺服进行定位,则定位模块会报警。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4(jonnyhsieh)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三楼的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