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

楼主(2010-07-05):
这程序也是从本站下载到的看了后不理解其中的意思
1,麻烦各位给解释下!
2,这程序能实现什么功能?
VFD-B与FX2N通讯(附注释).rar

楼主:
就是看不懂上面的意思
是不是就必须那么写

网友A:
个人认为,一些语句是三菱专用的,也只有三菱才有。你应该重点说下,哪些地方不明白。

楼主:
这是段程序可能是控制两台变频器的上面的什么意思

网友B:
这是一段温度模拟量的程序

网友B:
看程序应该用的是三菱FX2N-2DA模拟量输出模块

楼主:
看了外接设备是模拟电压输出
这样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