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GX-Developer V7.08

楼主(2010-07-05):
请问大家三菱GX-Developer V7.08中文版这个软件里的COM串行口怎么修改呀?

网友A:
双击图片中红色方框内,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B:
你安装USB驱动时指定那个COM口,用时就不能变了,如要变从新装了,

网友C:
我用的8.86
饿米豆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安装USB驱动时指定那个COM口,用时就不能变了,如要变从新装了,
如果是USB的,可以在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 里面修改的。

网友E(2010-09-16):
谢谢1楼COM串行口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