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什么结构的电机

楼主(2010-07-05):
平面磨床砂轮机有一个电机引出6根线,其中3根接上三相380V电压正转;停下,撤线,另3根接上380电源反转
只一种转速。求教各位,这是什么电机,内部接线什么样?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双绕组电机吧!两组线圈独立的。
下载积分:+1(失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