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控制的方法???

楼主(2010-07-05):
各位好,我最近接了一个工程,控制温湿度,温度控制很好,可就是湿度控制不好,总是与实际设定什差很多,而且在加湿时,当前湿度值总是波动很大,一会就达到了100%,降不下来了,我用的是PT100的鑫属铂传感器,与一个温湿仪表,带模拟量输出的,我是用PLC读取的模拟值然后除以系数得出的当前温湿值。请教各位高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控控制湿度?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因为相对湿度的关系,湿度并不好控制
因为加湿会连带影响到温度
所以一般都会选择先控温度再控湿度,或是先控湿度再温度
湿度控制的话用PI与定量控制会较佳
在某个湿度比例时,加湿器只开定量输出..如50 ~ 60只开5%输出,以现场调适的数据修改

网友B: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加湿器与排湿系统问题,再看看湿度探头测量位置问题,先把外部因素做好,再去调节PID,监控测量值的准确性,有否干扰

QQ:84818626

网友C:
我们公司用到温湿度的仪表很多, 其中有一款是意大利生产的, 它的传感器是像记号笔一样, 可同时测量温度湿度,仪表是分开的, 仪表的输出传给PLC 有PLC控制加热以及喷雾(喷气加喷水),

楼主:
楼上的朋友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品牌的温湿度仪表吗?谢谢!
相信自我!
易志刚

网友D(2010-11-09):
我现在也在搞一个温湿度控制,现在还没头序,不知有那位高手,可以帮助一下.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