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T Simulator2仿真软件能不能直接与PLC通信

楼主(2010-07-05):
因手头没有触屏又想用此软件测试PLC程序,不知能不能直接与PLC通信请各位老师傅们指教!

网友A:
可以的。在仿真设置的选项里面设置。。。。

楼主:
请问楼上的怎么设置啊?请多多指教一下我这个菜鸟!多谢!

网友B:
不用怎么设置.只要你的PLC和屏都是三菱的.先打开PLC编程软件读取后打开监视.后再打开屏的仿真软件只要屏的程序能对上,应该就可以在电脑上点.以前试过.

网友C:
学习了,明儿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