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不了 这些们办啊

楼主(2010-07-05):
见图 怎么回事啊 我软件也重新装过 还是不行啊 不能仿真 其他的就不能做了 帮帮我啊 各位大师!

网友A:
會不會版本的問題

楼主:
我7.08 也装过 8.52 也装过 还是不行 昏死 我同事的电脑和我的配置一样 可是他的可以 我找不到原因 哎!希望大家帮我看看 难道是仿真软件的原因? 可是这个软件不能单独删啊 我只好删除 GX Developer .再装 GX Developer 在装仿真软件 还是不行

楼主:
自己搞好了 装英文版的就可以了 {装一个文件甲下}

网友B:
你那个梯形图好像还是灰色的哦,三菱的梯形图转换后应该是白色的,还有啊 。。。仿真软件要安装在编程软件的同一个目录里

网友C:
应该是4楼说的情况

网友D:
楼主看了你的截图,你编程后都还没编译怎么仿真?在你仿真之前必须将编好的程序编译后再仿真试试。

网友E:
我有一个8.31的

网友F:
编译一下最用仿真程序测试功能。

网友G:
没有转换。怎么能仿真。

网友H:
楼主你要先编译后再打开仿真,看你的图都没有变换哦

网友I:
按一下F4变换后再启动仿真就可以了,没有变换当然仿真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电脑出问题了,重装!
超人氣,粉絲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