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问三菱伺服定位模组

楼主(2010-07-06):
请问一下:三菱伺服定位模组Mitsubishi Positioning Module (A1SD75P1-s3)是不是要安装软件才能用的呀?
我现在更换了一套型号一样的PLC(CPU是Q2AS-S1)系统(包括CPU,I/O模组,CC-LINK模组,伺服定位模组),从旧系统下载的软件传到新CPU后报错误不能运行。不知道是哪儿出了茬呢??

网友A:
是的,你的模组需要专门的定位软件。是A系列的。
你的新系统是Q系列的,需要重新编辑才能使用的。。。。两者系列不同,程序并不通用。。。。

楼主:
请问一下:编辑的定位软件是什么呢?它跟电脑连接的线路什么样的呀?是否可以告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