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电源端子

楼主(2010-07-06):
个位高手,FX2N-24MR系列的PLC的24V和COM端子怎么连接啊。请高手详细指点一下。谢谢了个位
就是COM端子需要和COM0 COM1 COM2等端子联接起来吗

网友A:
位置在PLC本体下端左边的24V和COM(即24V的负极)端子是PLC自带的DC24电源
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一楼的兄弟,可否把你 的QQ留下呢。想请教你啊

网友B:
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C:
可以这样做的

楼主:
不错的,谢谢。正是我要找的。可否留个QQ号啊。想请教请教你

网友D:
只要是能构成回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