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6):
三轴控制的,外加变频器控制的主轴马达,变频器一过载,PLC就乱了,再开机只动下就不动作了,要过很就再开机才可以啊,想问下什么原因啊,谢谢。干扰也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A:
你换一台点数大的吧,大量批发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西门子附件! 西门子CP5622通讯卡CP5611、总线连接器、总线电缆 20针前连接器 40针前连接器 CP5611卡 DIN导轨、热插拔导轨 /PLC电池,用到来找我阿!
电:13728187862 QQ:1048811647友诚梁明雅0769-23024912-803/13728187862

网友B:
引用楼主aorry于2010-07-06 10:34发表的 永宏PLC的问题 :
三轴控制的,外加变频器控制的主轴马达,变频器一过载,PLC就乱了,再开机只动下就不动作了,要过很就再开机才可以啊,想问下什么原因啊,谢谢。干扰也不是这样的啊

你需要跟踪你的程序,在出现变频器过载的情况下,程序运行到哪一步,当前有关的数据寄存器的值是多少等。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