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6):
目前有个项目用台达PLC控制三菱变频器E700, 但由于PLC型号的问题不支持使用RS指令,想求一份用MODBUS通讯的格式,谢谢

楼主:
补充:
现在用台达PLC(ES)控制三菱变频器(E700),由于ES不支持RS指令所以用MODBUS,但是问题也出现台达的程序也弄好了,变频器设置也好了就是通讯不了,变频器上RUN等闪烁,用电脑监控后发现程序中M1161并不是一直置位的,时而置位时而复位,这个是不是不能通讯的原因呢?请各位前辈指点。 谢谢!程序如下:

LD M1000

MOV H96 D1120

MOV K200 D1129

SET M1120

SET M1143

SET M1161

写入频率程序:

MODWR K1 H9C4E D520

e700设置如下:

P79(运行模式选择)=0(外部/PU切换模式),P117(通讯站号)=1,P118(通讯速率)=192,p119(通讯停止位长)=10(停止位长1,数据长7),p120(奇偶校验)=2(偶校验)

网友A:
1. 程序的M1122?
2.变频器的Pr.549?
另外写入运行频率,地址应该是H0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程序的M1122?
2.变频器的Pr.549?
另外写入运行频率,地址应该是H0D?

MODWR K1 H9C4E D520

SET M1122

H9C4E是变频器中的40014频率地址
M1122有的,P549设置为1(MODBUS-RTU)我没打出来,不好意思,
请问H0D是怎么来的?变频器说明书上的吗?

网友A:
这个地址要减去4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要减去40001:
[attachment=42091]

换了也试过还是这样不能通信,是不是着个通信格式不能用于三菱变频器的?

网友A:
先用串口工具试试能否通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串口工具试试能否通讯上!

额, 串口工具是PLC编程软件中通讯侦测吗?
我刚刚上手,很多都不明白。

网友B(2021-11-29):
你好,后来做好了没有?我这也是台达es和三菱变频器通信不上。

网友C:
台达的485比三菱还好做... 三菱变频的MODBUS地址要减40001

网友D:
变频器参数不完整,要设成通讯控制频率和启动。
这里有参数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966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