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变频器一拖多台电机问题

楼主(2010-07-06):
变频器一台拖多台电机有什么要求,应注意些什么问题,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无法用矢量控制

网友B:
如果一台变频器拖多台电机要考虑以下几点:
1、电机的功率是否相同?
2、电机的应用场合及负载是否相同?
3、电机是否需要同步调速?(用于输送或传动)
4、电机的台数与变频器的功率?
这种做法是可以的,但是不推荐使用,缺点较多。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使用比例设定器控制多个变频器,每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
这样只要一个电位器就可以同时调整多台电机的速度,各电机独立运行互不影响。
不知道我说的对你有没有一点帮助?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一般使用都是电机功率相差不大,用于传送速度的比例调速。
比例设定器是什么,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