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继电器

楼主(2010-07-06):
三菱plc输出继电器烧点怎么更换,继电器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A:
电压、电流、大小一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我来帮你解答一下,QY10等输出模块内部的继电器型号为富士通的NY5W-K,线圈电压是5VDC,电流等级是5A,FX2N-8ERY,16ERY等输出模块内部的继电器型号NY24W-K线圈电压是24VDC,电流等级是5A,市场上有的购买的,购买时间型号不要搞错,由于模块PCB板是双面线路,拆装比较麻烦,需要用到吸锡枪,焊接时注意,不要把线路弄坏,焊点不要粘连,焊接完成后用酒精等清理一下.

网友C:
感觉还是直接换一个输出点更省事

楼主:
谢谢3楼大侠谢谢!

网友D:
3楼的是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E:
有多的点代替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