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信号用什么输出

楼主(2010-07-06):
各位兄弟 ,我现在在做步进电机的PLC控制,请问一下 ,是用继电器输出的PLC呢 还是晶体管输出的PLC呢

网友A:
毫无疑问:晶体管.

网友B:
可以这样认为如何你的步进电机运行在相当低的频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步进电机一般都在几百至千HZ范围,你说继电器行不?

楼主:
恩 谢谢了 用晶体管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