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6):
在用伺服电机座定位控制时,伺服电机经常跑偏,不是多跑一两个毫就是少跑一两个毫,有的时候还会过冲(碰极限),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用的是富士的FALDIC-W系列的,然后是用松下的FPX-C30T的晶体管输出口对伺服驱动器发指令脉冲,两个伺服电机,即两轴伺服系统,请问有可能是什么方面的原因呢?在plc给驱动器发高速脉波的线用的是普通的细线,既没有用屏蔽线,不过,这个影响应该也不大啊,因为plc跟驱动器就挨着,请大家讨论讨论。。。。。谢谢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器参数没设置好呢,如果没设置好,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要接屏蔽线,和地线啊,可能有干扰啊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机械结构牢固啊?

网友C(2010-08-27):
有时候机械精度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D:
你也要检查一下伺服的参数.增益调整.看看吧.

网友E:
机械精度,还有信号干扰

网友F:
机械精度不是很好会出现这问题,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