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0-07-06):
如题 通过变频器改变频率来控制电动机调速 请教各位大侠 PLC与变频器硬件接线怎么接
此间程序怎么输出

网友A:
顶一下,建议你看看变频器的使用手册,
其实我也是刚刚接触到变频器。。期待高手处理指点一下

网友B:
变频器上有几个端子是用于控制电机转速的,有通过电压控制有通过电流控制的,建议看一下说明

网友C:
我是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D:
模拟量,485通讯都可以控制,要是只是不同频率的改变,模拟量就可以的,变频器外设端子有专门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