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

楼主(2010-07-06):
请教欧姆龙CP1H的PLC有没有和三菱PLC一样的年、月、日,时、分、秒数据寄存器?比如三菱PLC有D818 、D817 、D816 、D815 、D814 、D813,发别为年、月、日、时、分]秒。谢谢各位指点下。
相信自我!

楼主:
怎样写成梯形图在屏上显示呢?谢谢楼主?
相信自我!

网友A:
在屏上?触摸屏吗?
用数值显示元件,地址设为上面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B:
注意年月日时分秒存贮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