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欧母龙PLC CPM2型号的,但是上电后运行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7-06):
我用的是欧母龙PLC CPM2型号的,但是上电后运行指示灯不,只亮电源指灯。用电脑控制运行时可以又可以工作,但是断电后重新上电后PLC又只亮电源指灯。运行指示灯又不亮了。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还有个问题就是输入端用跳线短接COM时输入指示灯以不亮。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设置DM6600=202

楼主:
在那里设置啊?我才学啊,谢谢!

网友B:
用电脑联机,设置为运行模式或者监控模式就可以了。在PLC属性设置。

网友C:
有没有使用无线模块的哟?

网友D(2010-09-05):
可先用编程软件调出其数据寄存器中的DM6600看看它的00-07位是不是02,若不是
首先要将08-15位设置成02才行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