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讯

楼主(2010-07-06):
想做三台变频与PLC的通讯,外带触摸屏控制,实在是坐不下了,请各位帮一忙。提供如何编写PLC与变频器的通讯例子。自己也琢磨过。可是走进死胡同了。

网友A:
請把你的硬體資料跟程式傳上來,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B:
通讯程序要写好结构,硬件资料不发程序写不出来 要是PLC与变频器是一个品牌的,应该有便捷指令

楼主:
比如三台变频器同步运行,可以通过外部按钮启动和升降速也可以通过触摸屏里的按钮来实现,可以通过触摸屏里的速度数据寄存器直接输入数值来控制速度。三台变频器可以单独调节同步系数,来调节单个变频器的速度。FX2NPLC+维纶触摸屏mt510+三菱变频器或者英威滕变频器。请各位帮忙设计一下通讯程序。或者找个例子来参考一下也行。

网友C:
是啊,只有看了硬件,大家才知怎么做!

楼主:
FX2NPLC+维纶触摸屏mt510+三菱变频器或者英威滕变频器????这个还不够详细?非要把设备程序原理统统说?没必要吧。我说个大概原理,只是想请各位帮忙做一个多台变频器通讯的例子,参考学习一下。还请见谅。

网友D: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53823.html
也许你用得着哈
下载积分:+2(xtl123925) 热心助人

网友E:
三菱的变频器用通讯的方式控制很复杂,写数据和读数据有好几种方法(写入和读取数据种类和回复种类步同)有一种ROM盒可以直接用PLC的程序控制变频器,很方便。

楼主:
不清楚,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