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给设备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0-07-07):
请教大家,给一台设备布线的时候,估算电流的大小与设备额定电流是什么关系?比如一台数控设备,额定功率是6.7KW,实际工作时电流值在6A左右。请教各位,额定电流和实际电流有什么关系啊?
科技富国强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网友A:
一般来说 额定电流是在使用过程中设备能承受的长时间工作的最大电流,实际电流就是实际使用时的电流,一般的铜导线1平方承受的电流是8A左右,然后根据你的设备负载选适当的导线,剩下的问题就是再选择导线类型了,使用的是R B K Y 系列的根据现场而定了。

网友B:
布线是个复杂的工程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科技富国强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