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取出不良品装置

楼主(2010-07-07):
哪位大师给点指点,自动取出不良40PCS如何控制

网友A:
是什么不良品?什么性状的不良品?怎么检测是不良品?

楼主:
产品测试,我们的产品每次测试20PCS,检测项目如:充电、放电内阻等不良项目,每次20PCS检测中有2-3PCS不良,不良信号源自显示器显示,红色不良如第2通道不良显红色。请我们在做自动取出不良,请大师指点,PLC程序如何写较好。谢谢了

网友B:
20PCS是什么?
山东,15154199799
PLC编程调试,擅长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汇川、台达等品牌,工业机器人编程调试,擅长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安川(YASKAWA)、埃斯顿(ESTUN)、川崎(KAWASAKI)等品牌,上位机软件、工业软件开发等。

网友C:
20PCS是指20单位
可以认为是20个、20支、20对、20块、20粒、20节等等等等。
不良信号不能用屏来取,它一定有一个测量的仪表送出来的信号,
要取这个信号。
对不良品用气吹的方式排出,记住。
是用气吹,不是潮吹。

网友D:
既然有那么先进的显示设备就不要再显示设备上加一些乱七八招的东西,它一定有色彩识别的组件
通过逻辑应该能做到

网友E:
是否有裝測阻值控制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
20PCS指的是20个产品,同时进行测试
信号源是设备内部输出电压,驱动继电器,检测程序系统识别输出电压信号

网友E:
一般這種耐壓測試後,都是需要加裝,測電阻值控制器進行測試OK與NG及分類[阻值%]

网友F:
这程序太简单了,可以找我

网友F:
不要说20PCS,就算是10000个PCS刚好也可以用(数据移位)--(数据移位后再进行数据判断)----帮你搞定。

楼主:
大师,太谢谢了!
如何联络呢

楼主:
请大师指点迷经

网友G:
你的问题关键首先是1:如何检测不良品方法确认。(检测信号是否需要在PLC中进行还是用专门的设备进行)2:用何种方式去除不良品。(如电动;气动;液压还是其它)至于程序编写我到认为比较简单。还有提到的检测数量其实不是关键问题。在PLC控制中进行计数是PLC控制的常识。
以上问题需要在项目前必须进行认真确认。根据确认的结果选择PLC型号及控制硬件的组合。
如果是电子元件建议用空气吹掉的方式。如:即判断有不良品在1#通道给PLC信号,让它做出应该反应信号输出吹掉不良品;同时有条件还可以自动诊断是什么原因的不良品,进行自动筛选。增加触摸屏比较容易做项目。

楼主:
谢谢大师
请指点,我们如何选用PLC及硬件呢?
目前我们设计方案是采用真空发生器吸取,由于设备改造面积有限,采用20个通道同时进行吸取,全部采用气动化运行,哪位大师指点迷经,程序该如何写较好呢?

网友G:
回答楼上的问题:
你的20个通道是否做成独立控制吗?(真空吸取方式建议使用独立控制通道!)如果是;则1)在判断有不良品时不立刻关闭该通道,把结果保存在PLC中。2)想一个办法怎么样把不良品踢除。(用什么方式)。以下是我估计的办法:
建议在设备中做几个不良品通道,当检测到有不良品时设备自动移动到该位置,关闭真空回路,产品就会掉到该位置。可以按不同的不良品进行设置和放置。
关于硬件配置,因为是改造项目,你首先看看设备上是否有空余的输入;输出点。(具体有多少)。一般在生产厂家在制造过程中都会有一定的富余量。按你的想法应该不用添加扩展模块。只是可能在执行机构中需要添加一些内容,具体视现场条件而定。

网友H:
我想你可能是做检测电容的设备,起码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先谢谢楼上大师指点
我们所使用的设备现目前方式是人工方式拿取不良品,因20通道,很容易拿错,所以现改造自动不良取出装置。
在设计夹具与设备配合使用同时,20通道吸嘴同装置在一个夹具上,但是每个通道是独立的,也就是说20个真空感应器,每一个真空感应器控制一个通道。在设备检测完成后,其结果保存在PLC中记忆,再由真吸嘴伸向产品位置,20个真空吸嘴同时下降吸取,不良品有真空发生,良品无真空发生,不良品真空吸取移动至原点放置盒,掉落。关于设备硬件,目前方式是电压大小输通继电器控制。我们改造的设备所有硬件是自行购买,全部装置是气动化装置,请大师指点关于程序如何写较好,谢谢

网友G:
十分敬佩你的工作作风。我认为编程思路应该这样写比较合理,首先写完整辅助部分如液压泵启动空气检测是否正常等。然后写动作部分,机械原点等。然后写检测部分,用什么方式检测。最写发生不良品时如何应对部分及报警部分。
先写手动根据设备实际进行调试。完成后写自动部分比较合适。这样顺序进行能够把一些问题在调试中一一排除如:行程位置调整;压力值调整等。
程序其实比较简单,请不要想得复杂。
请记住先简单然后做精是一般常用的编程手法。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大师指点,大师请指点一般常用PLC编程手法及祥例。
您的一番指点,全然明白。
我们做的自动不良取出装置,且需要先在不良品上标示记号,也就是说先打点做记号,再吸取出不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