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要求M351 要延时0.5秒后断开

题的意思是:当按下M301.M412.中的任意一个都接通  [mul d279 k40 d101]、 [mul d381 k40 d102]和m350

现在要求,断开的时候,m351延时0.5秒再断开

网友A:
ld m301
or m412
out t0 k5
把t0常闭加到M351线圈上试试
饿米豆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m301
or m412
out t0 k5
把t0常闭加到M351线圈上试试

此法不通

网友B:
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要这样的结果: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楼主看看我的吧
自学

楼主:
谢谢各位好朋友们,4的程序我都看了,如果M462都接通的话,那么程序则不成立了。你们看看是不?
5楼的朋友,你的想法很好,但是,我M301或412未接通的情况下,T5会不会运行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好朋友们,4的程序我都看了,如果M462都接通的话,那么程序则不成立了。你们看看是不?
5楼的朋友,你的想法很好,但是,我M301或412未接通的情况下,T5会不会运行呢?

让他运行无所谓啊,它只是个复位(形成断电延时),如果要让它不运行也可以。
自学

网友E:
要达到楼主的目的 真的是有很多方法 有需要的话可以 私下探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T0运行不影响啊,这个就不运行了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