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PLC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0-07-07):
请教各位专业人士:三菱PLC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是怎样的过程 程序如何的
附加一个例子:我需要用控制电动机多频变速 网上有朋友告诉我 需要给变频器设定几个不同频率 然后通过PLC模拟量输出信号来控制变频器输出不同频率 从而达到使电动机变速的目的
在这我想请教各位 这是怎样的工作原理 变频器和PLC怎样连接 变频器通过怎么样的连接控制电动机 最好求各位能给个硬件接线图

网友A:
呵呵,你也是新手啊。呵呵,我也从新手过来,所以我帮你。
我帮你写个程序,你自己分析一下。不明白再问我。
模块选择:FX2N-3A(当然DA模块就可以的。)
plc选择:FX2N

网友B:
定时间段频率不是很难,你看一下变频器模拟量控制方式就明白了

网友C:
用3U PLC 和485BD 同变频器通讯,简单几句指令搞定,在触摸屏上设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