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出错如何解决

楼主(2010-07-07):
大家好,帮帮忙吧~
我的仿真软件怎么也装不上去,怎么办!
原来我使用的是6.02C版本的仿真软件,但是现在我需要用FX3UC的PLC,低版本的6.02C无法仿真,所以跟供应商要了高版本的仿真软件,但是怎么也安装不了,我是先卸载了6.02c的版本的,也卸干净了,但是老是提示已经安装了,但是仿真就是不行,请问这是为什么?
还有那个GOT编程软件是不是在64位的操作系统无法使用,我装上了,但是也打不开啊~~
郁闷的~~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2710.html
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直接可以使用,不用安装
首先到
http://www.yunduan.cn/
云端下载云端软件
下载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http://u.115.com/file/f19d261b8a
GPPW8.86.lva 导入
即可直接使用,不再需要安装。
图示
注:本软件若需要提取码,请输入 f19d261b8a
感谢诶楼主的共享,有任何问题请跟帖指出!

网友B:
高版本可以

网友C(2011-04-28):
先装好仿真软件,打开,点击工具,里面有梯形图逻辑调试点击,就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