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教 欧姆龙PLC,电脑读不出程序

楼主(2010-07-07):
求教
我才买的欧姆龙数据线和USB2.0转RS232转换线,读PLC程序读不出来,电脑显示“无法连接至PLC”
编程软件版本C-P7.3
电脑操作系统XP3
转换线可读出三菱PLC程序
转换线TX指示灯不亮
求高人指导,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电脑的端口设成COM1

网友B:
换个版本。

网友C:
检查电脑的端口到底是COM几,
充耳不闻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将你的电脑的USB转232口定义成COM1试试。做工控最好买有自带232串口的电脑,如果电脑没串口最好加串口卡,最好不要用USB转232的。
自学

网友E:
USB转接线的问题,换一下试试.

网友F:
遇到过这个问题,首先你在你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你的USB转的虚拟串口的端口号是COM几,然后连接PLC的时候设置相同的端口号,如果你第一次安装完驱动,必须重启以后才能使用,且连接中不可拔下电缆,否则必须重启电脑

网友G:
你的数据线应该有安装程序,我的买时就有,安装后查看你程序对应的端口号COM*,链PLC时设成对应的号就可以,我今天就是这样连上的。如果自动在线不行新建一个工程,设置PLC型号还有设定里的内容都要与要连得OLC 一致,连接方式里的端口号也要设好,在连接应该就行了

网友H:
再不行的话我估计要再下载个软件

网友H:
我也是用的7.3软件,打开软件后,单击上面的“工具”——‘选项—’—‘PLC’。根据自己使用的PC型号设置,以及PC的点数都要相同。(PLC TYPE ----. CPU----),设置后‘确认’。即返回到软件页面,点击‘PLC’,选择‘自动在线’,再击‘连接’,再击‘是’。即可读出PC里面的程序了。

网友I(2010-09-12):
谢谢各位大侠了,我的问提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