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和MT6056i的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10-07-07):
我用的是Easybuilder8000 的触目屏软件
要和 FX1N 通讯 通讯参数是这样设置的
所在位置的本机
PLC类型是FX2N
接口是RS-232
PLC预设站号是 1
COM 设置时 COM1(9600,N,7,2)
PLC地址整段间隔(words)是 5
然后用软件自带的 在线模拟 为什么老提示 PLC no response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我用的是USB-SC09的线 肯定是好的 PLC里面 D8120 设置是 H0C88

楼主:
大侠们帮小弟一下啊

网友A:
在线模拟是这样的,离线模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你的触摸屏与三菱PLC通讯设置为RS485 W4 。COM 设置时 COM1(9600,N,7,2)通讯格式是标准讯通格式。
相信自我!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 软件自带的在线模拟功能根本不能用是吧!
离线模拟没法和PLC通讯啊
还有通讯设置为RS485 4W 那PLC和变频通讯也是485 这怎么接线啊

网友B:
PLC型号应设为FXON系列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