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位存储区?

楼主(2010-07-07):
大家好,看了S7-200的手册,想到了一个问题:位存储区M是不是辅助继电器?比如像三菱FX2N里面的M ?先谢了。

网友A:
其实西门子的M区跟V区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只是M区比较小而已,当然某些特殊功能必须用V区,比如向导生成的地址区。很多上位机选择BOOL变量的时候不支持V区地址。
通常习惯上把M区作为BOOL变量使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辅助继电器,三菱的没接触过

网友C:
跟三菱的M区差不多。

网友D:
M区就是PLC控制器内部辅助继电器,就是继电器电路中的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