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问下三菱的问题!

楼主(2010-07-07):
三菱FX2N,用什么指令可做到:比方X0-X7每次只输入一个点,只能有一个点接通。什么指令比较好!
?

网友A: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网友B:
移位指令

网友C:
要想得到别人的帮助,你就把你要问的问题写清楚,你看你写的啥玩意啊,谁能帮你,中国语言你都没整明白,还问啥呀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不明白楼主意思是不是
ld k2x0
out k2y0
自学

网友E:
是否:
“X0-X7每次只输入一个点”,指保证了X0~X7中每次只有一个点接通;
“只能有一个点接通”,是否指 对应有一个输出点接通。
还是:
X0~X7中,只能有一个输入点有效。
例如接通一个输入点后,再接通另外一个输入点,则后接通的无效,或前一点无效。
或其他。

网友C:
4楼的 是你没明白吧 你看你写的啥

网友F:
用先入先出指令做最简单!

网友G:
你真是一个猪头,连个汉语都学不好,你的意思有谁知道呢?看程序对不对。
LD= K2X0 K1
OR= K2X0 K2
OR= K2X0 K4
OR= K2X0 K8
OR= K2X0 K16
OR= K2X0 K32
OR= K2X0 K64
OR= K2X0 K128
AND<> K2X0 K0
OUT Y0
END
你个叨毛不要说看不懂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楼的 是你没明白吧 你看你写的啥
你明白怎么不写个出来?
自学

楼主:
不问了!我用十键指令很好了,我只是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指令了

网友H:
说实话,楼上的解答俺还真没看太明白

1162859666@qq.com

网友I:
用触点比较指令吗:

网友J:
ld m8000
mov k2x0 k2y0

网友K:
貌似要做个抢答器?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