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向大师请教

楼主(2010-07-07):
各位大师好啊 !向各位大师请教:在PLC没有传感器的情况下,只按复位按钮,伺服电机是怎么找到原点的啊 ?能具体说说伺服回原点的原理吗?

网友A:
OPR 使用 data set 模式.

楼主:
大师!能具体一点吗?俺刚接触伺服,还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這個架構是你想的,還是設備上的架構.

楼主:
不懂伺服

网友A:
先看看手冊,再來提問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说了
真得是神啊呀!一發言就有粉絲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