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我这边有一台全自动弯管机,用了差不多四年了,一真都很好的,可是最近几个月出现送料不准,后来才发现早上把数据调好,白天用一天都没事,可是晚上把机器关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待料位置就变了,误差有二公分差不多,这样一直用了几个月,每天都要把数据加上二三公分,后来数据输到2000是极限了,没办法用了,后来检查发现送料伺服驱动器电池没电报警,买了电池换上了,可是找不到原来的原点了,请问各们高手,怎样才能把机器调到出厂时的状态。是不是要在驱动器上调呀?现在的2000的位置是原来的1700的位置。怎样才能把机器调到出厂状态呀??用的是三菱J2S-100A的驱动器。

网友A:
使用什麼控制器

楼主:
用的是三菱J2S-100A的驱动器

网友A:
SERVO AMP 有裝電池,走通訊系統的嗎?

楼主:
打电话问厂里,他们说是PLC电池没电了,我想不可能,因为机器有两个伺服,转角数据一直都正常,就是送料数据变了,这个应该不是PLC问题吧?

网友A:
你是換那裡的電池.

楼主:
我换了驱动器里面的电池,电池是3.6V  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B:
是什么问题呀!?分享一下

楼主:
把伺服电机拆下来,重新找回原点,但是驱动器上的电池一定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