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我现在有台达的PLC,变频器和触摸屏,与一台压力变送器!请问怎么样才能让触摸屏自由设置压力的大小而来控制电机的运行,用哪个软件设计,用什么指令控制!麻烦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壓力信號[AI],控制變頻器運轉速度[AO]
像你这样说那我还用的着做产品么?

网友A:
像你这样说那我还用的着做产品么?

你說的意思,我不太了解.
我是说帮忙分析一下如何写出能够使触摸屏自由设定压力大小的控制程序

网友B:
先選擇傳送信號為哪種.類比轉為數位讀入PLC後再用邏輯運算去控制數值
请问具体的控制指令是那个?

网友C:
将压力信号输入到PLC,然后在屏上设置(需要的工艺)压力值,你只需要将二值在程序中进行比较(使用比较指令)尽量不要用“=”方式,最好就是用“<”;“>”。
热心助人

网友D:
PLC里面可能还要做PID运算了.压力快接近设定压力了变频器频率下降,电机速度应该降下来。
热心助人

网友E:
可以直接把压力传感器的信号给变频器,给变频器设个PID,设置两个限制,一个上,一个下,用于控制压力大小,要屏和PLC的话,PLC要选带AD功能的主机,模拟量转到PLC内部数字决定你AD的分辨率,压力最高对应变频器最高频率控制压力大小可以用PLC的输出也可以用变频器的输出,这个也可以是反逻辑,你要在不懂,建议去台达总部培训或请求台达办事处技术支援
谢谢!我就是想用屏自由设定压力值,我觉得还是连到PLC的好。就变频器的速度不好用屏来设定,是不是啊?

网友F:
真会打广告啊?还要去台达办事处,晕啊,,不就是把一个模拟量变换成数字量,再把这个数字量跟你调定的数值比较嘛,再控制阀门的开的位置,意思就是控制阀门的大小嘛,来控制压力的大小,至于要去台达总部去培训还要技术支持嘛!
热心助人

网友E:
楼上脑袋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真会打广告啊?还要去台达办事处,晕啊,,不就是把一个模拟量变换成数字量,再把这个数字量跟你调定的数值比较嘛,再控制阀门的开的位置,意思就是控制阀门的大小嘛,来控制压力的大小,至于要去台达总部去培训还要技术支持嘛!

楼上说得对

网友F:
我这么一说看看七楼给我回的话吧:
七楼说:你逻辑是不是有问题,什么叫广告,我说了去别的地方吗?都是台达的产品,你要知道怎么用去台达培训你又不用给钱,只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请求办事处,要全面去台达培训,脑袋烧坏了吧!你会了不等于楼主知道,要不他也不会问了,你属于吃多了的一类穷想疯了

不说广告是什么,就台达是PLC,就台达有培训机构,就台达有技术支持,,,,,说广告怎么了真怀疑你就给台达做广告怎么了,?是不是台达让你在这里做宣传来了???这么热心干嘛不给他说个完整的解决方法给他,让人家问台达培训机构,,,靠,,你问一他,他现在会去问吗???人家会理他吗?????这些人回答是,,你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