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CLK21-V1通讯问题,紧急求救,望高手赐教

楼主(2010-07-08):
关于CJ系列的两个PLC用两个CLK21-V1通讯,通讯距离只有400米,节点号为2和3,以前有正常使用过,停电一天后不能通讯了,要怎么样设置才能使其恢复正常呢?我通讯要用DM通道,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CONTROL LINK通讯吗?3号站是不是最后一站了?如果不是最后一站那后面的4号5号站能通讯吗?重新传下DATA LINK吧

楼主:
谢谢SMALLNICK!!!
我只需要2#和3#通讯就可以,总共有四个站号,其它站暂时不要用。DATA LINK要自己制作吗 ?怎么样制作DATA LINK呢?CX NET把数据怎样在线传输呢?
请高人给予指点,在此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