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8):
大家好!请问一下!西门子200和富士屏UG330可以通信吗?谢谢!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好了。
你有富士触摸屏相关软件和操作说明吗!有的话给我发过来好吗!谢谢大哥了!942005472@QQ.COM

网友A:
软件请搜索论坛,V-SFTV5或者UG00S软件都可以。

操作说明?等你软件安装好后再说了
怎么下载了一个UG00S装不上呀!

网友A:
接线图:

软件中PLC型号选择:

通讯参数设定:

请注意:如图中的VW0~VW10,VW100~VW110作为读写区有特殊用途,请勿占用。
另:通讯速率最高为19.2K,V8系列才会支持到187.5K。

Regards
谢谢了!正在下载软件!有问题再和您请教!如果有操作说明最好能给我一份!不胜感激!942005472@QQ.COM

网友A:
引用楼主lijirui于2010-07-08 09:41发表的 西门子200和富士屏UG330可以通信吗 :
大家好!请问一下!西门子200和富士屏UG330可以通信吗?谢谢!

V-SFT V5可以编辑富士的触摸屏,论坛中的斑竹已经共享过V5.3版本了。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