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的问题,想请教高手

楼主(2010-07-08):
1.三菱MR-E-200A伺服系统,电机坏了,能用MR-E-100A的电机临时代替吗?(不考虑功率,只要能正常转动)
2.三菱MR-E-200A伺服系统,如果更换电机的编码器,要重新调节零点吗?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回答不可以代替。第二个问题回答不需要。三菱伺服技术支持---13556213286
下载积分:+2(wsh0215) 热心助人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肯定不可以,放大器和电机要匹配,不能打也不能小
第二个问题只知道西门子是要的,三菱不知道,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