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编码器与测速

楼主(2010-07-08):
各位高手:
编码器的A相接在X0,使用C235 高速计数
编码器的B相接在X1,用SPD 指令测速
编码器的Z相不用
这样可以的吧?

网友A:
还真不太清楚,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可以,这样只用到A相

网友C:
編碼器是AB相輸出的話,使用C251比較好
因編碼器正反轉時,計數器也會跟著加減
SPD可用A或B相重複使用,並不會有衝突,你可以試試

网友A:
可以同时使用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