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上传程序乱码。

楼主(2010-07-08):
刚从机台上上传个程序,打开全是乱码,但是英文显示却是正常的。如图,在上传的图中原始字体设置是欧洲的,改成简体中文也不行,还是乱码。现在不知怎么才能让它显示简体 中文呢,是否要在上传前先设置好语言再上传,那样会不会改变原先的程序呢?

网友A:
你把西方字体改成东方字体就可以了,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其实就是字体没有设置好的原故,仔细找看,在哪个选项中能修改字体,记得有一次我用威纶屏时也是这样的问题,后来我改成东方字体后,再进行编译就好了。
相信自我!

网友B:
设备是进口的吧,这是因为触摸屏编程时使用的不是中文简体,改触摸屏设置是没用的。程序上载后,用一个内码转换工具(金山快译或南极星)试试。但程序内文字你还是无法编辑的。
下载积分:+1(hjd105)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主的程序原本可能是日文字体或者是繁体字体
下载积分:+1(hjd105) 热心助人

楼主:
二楼和三楼的说的太对了,设备是日 本进口的,我估计当初编的时候是用日文编的,所以怎么搞都没法转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