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有关协议宏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我是一个新手,刚刚接触OMRON的PLC。最近在了解CP1H的一些功能,在协议宏这方面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大家给予指教!
我在CX-Protocol下编写好自己的协议之后,不知道如何将这个协议加载到CX-Programmer 实现的程序中去。我不是很清楚这两者的工作关系,希望大家指教指教!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编写好的协议需要先载入到PLC中去,然后在载入程序?

网友A:
cp1h不清楚,CJ1G的用过把,把协议传进去后,在程序里通过PMCR调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如何传进去!不知道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用CX-PROTOCOL传进去啊

楼主:
我那样试过,只是CX-Protocol软件上只是能和PLC建立连接,其它的几个上传的选项都用不了!难道仅仅是建立连接就可以把程序传进去吗?请讲一下具体的步骤,谢谢!

网友A:
晕,选中协议中的一条,先编译(COMPILE)然后就可以DOWNLOAD了

网友B:
需要加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