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有关三相四线电度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7-08):
三相四线电度表3*220/380 3*1.5(6)具体什么意思?谢谢各位同仁了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3相电源,电压可以是220v也可以是380v。互感器电流1.5A。最大瞬时电流6A。3相220v有的变频器有这样的输出。不晓得对不。

楼主:
我个人认为是220V 、380V都能用,接220V时,只是接任何一相和零线即可,至于3*1.5(6)我认为是1.5---6A的范围,不知道对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三相四线电度表3*220/380 3*1.5(6)具体什么意思?
3=三相
220/380 =线电压
1.5=额定电流
6=最大电流

网友C:
1搂说的对,我用的西门子变频器就是单相220伏输入,三相220伏输出的。

网友D:
三相四线电度表3*220/380 3*1.5(6)
3 -- 三相
220/380-------相电压220V / 线电压380V
1.5----额定电流 (此电流时精度最高)
(6)-----最大工作电流
这种电表一般是配电流互感使用

网友E:
星_三角接线法..可以输入三个220V.也可用于380V,1.5A瞬时值6A个人理解意见..

网友F:
2楼说得对,就是带零线的三相表,可以输出220V
http://hi.baidu.com/luzhuang126/album/item/08ada1c3b0232765b319a8bb.html

网友G:
5楼的说法是正解!

网友H:
这应该是个间接表,同意5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