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变频器难题

楼主(2010-07-08):
一台施奈德22kw变频器接通电源面板提示通讯正常。但不执行启动命令。测量直流母线电压才36v。正常500v。请问变频器哪里坏了?自己能修吗?

网友A:
有没有搞错,直流母线电压36V那它的开关电源如何工作?除非开关电源和主电源分开供电的。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B:
单独接个整流模块通进去试下。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C:
整流模块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D:
整流堆坏了。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E:
惠州市技高科技专业维修施耐德变频器,100%修好,维修电话---13556213286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C:
这么快就有人打广告了,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惠州市技高科技专业维修施耐德变频器,100%修好,维修电话---13556213286
看来工控人家园没有三年前那么好了,这里快成了广告家园了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G:
可能是缓冲电阻坏了. 也可能是短接接触器坏了,或电压检测单元 ......... 上电的 工作原理是 -------变频刚上电时是串电阻对电容充电,(为了保护整流桥不彼大电流烧坏) 当电容电压上升到一定电压时,再通过接触器短接电阻,直接给电容充电.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H:
从你测量的出来的直流电压来分析的话,缓冲电阻坏的可能性大一点.一般电阻在十几欧左右.也可以检查是否是由直流电源短路所致.将电压拉低.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