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无功补偿电容怎样判断好坏哦?

楼主(2010-07-08):
全厂配电室的无功补偿电容怎样判断好坏哦?除了看外观漏液、发鼓变形、合不上闸的方法判断外?还有什么技术一点的方法吗?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应该有万用表量吧???

网友B:
—,动磁式万用表测试法
二、绝缘摇表测试法

网友C:
一,用万用表测,万用表打电阻当,测电容器二端,电阻从小到大很快,说明电容器是好的。二,看运行电流,如果行运中的电力电容器,比名牌上的电流低,或没有电流说明电容器坏了,三,目测,看电容器有没有鼓起,渥油,这二种情况出现,说明电容器已坏,或将坏,四运行后的电容器,将它放电,如果出现很强的,啪,的声音,说明电容是好的。
下载积分:+10(wsir123) 讲得好!

网友D:
就用钳表量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E:
用电容表 测电容的容量

网友F:
同意三楼说法。

网友G:
用钳形表测电流。

网友H:
最简单的办法:全把电容投上,过一会把电容再切除,用一个电线放电,火花小或者没火花的就是坏的

网友I:
楼上的。你那的电容使用的什么接触器?

楼主:
切换电容专用接触器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无功补偿电容怎样判断好坏哦?
http://ymmfa.com

网友J:
用电流表测量。

网友K:
电容通电测电流,与好的电容作电流值对比。断电放电后用电容表测量容值。

网友L:
电力电容器放电怕是有点危险吧? 那声音应该和放炮差不多

网友M:
容量用万用表测量。绝缘用兆欧表测量。一般电力电容以容量变小为多。但是目前大多数使用的电力电容以自愈式为多(内部有放电电组)用上面的方法测量比较困难。楼上很多同事都知道,就是观测屏上电流指示值的大小来判断好坏。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的办法:全把电容投上,过一会把电容再切除,用一个电线放电,火花小或者没火花的就是坏的
兄弟说清楚点,别误导呀!可以拿2个灯泡串联并接在泄放电阻上就可以看到了。
已拆下来的单个的可以串2个灯泡充电,然后断电看多大容量的电容多大的灯泡能亮多长时间来简易判断。
我没实际试过,但是这样测试比较安全。

网友O:
都是用钳形表测电流!

网友P:
顶三楼的师傅

网友Q:
把电容投上,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其电流,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或者小于电容器的额定电流,说明此电容是坏的,这是最简、最易懂的方法。

网友R:
3楼,最全面

1162859666@qq.com

网友S:
同意3楼

网友T:
谢谢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U(2010-08-10):
测电容,量电流
柴华

网友V:
同意三楼

网友W:
停电,先放电,然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电容两端,如果表能从小到OL电容是好的,否则。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