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有主控指令吗?

楼主(2010-07-08):
S7-200有主控指令吗?没找到。像三菱的MC、MCR

网友A:
貌似没有~
Regards
下载积分:+1(xjk1987) 感谢分享

网友B:
用子程序方式和用辅助继电器都可以实现的 不一定非得有主控指令

网友C:
你说的主控继电器,感觉有点类似scr指令,应该可以用一下吧

网友C:
其实我也一直在寻找,子程序有时候会带来一定的麻烦,比如,两个不同子程序都用到同一个变量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控制混乱,有些变量必须要复位,但是这样一来,程序就不是那么简洁

网友C:
既然有的,那楼上的不妨说出来啊

网友D(2010-10-08):
200没有吧,没见过啊,300、400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