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8):
在电控中经常看到有些接触器的线圈并接有电容,到底有哪些作用?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这样做?

网友A:
是二极管吧,不是电容吧,你仔细看看?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DC是二极管,AC上并的是电阻串电容,作用是吸收线圈突然断电时所产生的反峰电压。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C是二极管,AC上并的是电阻串电容,作用是吸收线圈突然断电时所产生的反峰电压。

    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并接电容有哪些作用????主要是吸收浪涌电压及防止高频干扰,防止高频干扰:一是防止接触器本身干扰电源,二是防止外界各种种样的信号干扰接触器本向,
  • 下载积分:+1(mechatronics)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1(chzy_114)

网友D:
    这兄弟说得好啊~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E:
    消弧用的

网友F:
    消什么弧啊?

网友G: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H:
    吸收与消磁。

网友I:
    2楼兄弟说得对

网友J:
    都说的对!都是一个意思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K:
用压敏电阻的是最好的。

网友L:
应该不是电容,叫阻容吸收器,主要是抑制浪涌,消除杂波,降低噪音的。

11628596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