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文的PDF说明书,如何翻译成中文的?

楼主(2010-07-09):
PDF的内容可以复制,有没有好的软件可以一次将PDF的全文翻译成中文。请大家帮忙谢谢。上面是我要翻译的说明书。

网友A:
我只是用软件翻译的,不一定正确

楼主:
谢谢楼上的翻译。

网友B:
请问1楼高手使用什么软件翻译的..
可以一次性翻译吗??
如果有翻译软件请分享一下!

网友C:
用金山快译就可以了,不过不是很准,大慨差不多

网友D:
软件翻译的?你也敢拿出去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1楼高手使用什么软件翻译的..
可以一次性翻译吗??
如果有翻译软件请分享一下!
我是用笨办法,先把pdf转Word,再金山快译,转pdf。这些软件网上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