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目前有用过笔记本串口卡的朋友,哪个牌子好用,稳定.谢谢

楼主(2010-07-09):
如题,本人的本本没有串口,而有时候又要用到,用USB转串口又比较不稳定,想请教下有用过串口卡的朋友,给个建议,什么样的比较好用?最好能给出网址.谢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网上找找品牌的,好的都比较贵。买的时候注意不要PL2032芯片的,因为USB转串口就是这种芯片,它和USB转的一样是虚拟地址不支持独立中断,一般50元左右就是PL2032芯片。买的时候问清楚卖家就可以,我淘宝上买的95元的欧姆龙CP1H,CPM1/2A,三菱FX系列,欧姆龙人机,威纶触摸屏都没问题。个人建议还是买200以上的更好。
自学

网友B:
国产的选择BBL的吧,如果不是自己掏钱,就选择 阿高斯 的。

楼主:
恩,谢谢楼上两位,我看我还是要买200以上的.